[牛人杂谈] 大端小端

楼主(2016-04-30):
大端格式:在这种格式中,字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中,而字数据的低字节则存放在高地址中, 小端格式:与大端存储格式相反,在小端存储格式中,低地址中存放的是字数据的低字节,高地址存放的是字数据的高字节
接下来,如果别人给你出一道题,让你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就能测试出当前系统是大端存储还是小端存储,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指针,还有一种巧妙的方法是利用union联合体;
首先我们要知道union的几点特性:1、union中可以定义多个成员,union的大小由最大的成员的大小决定。
2、union成员共享同一块大小的内存,一次只能使用其中的一个成员。
3、对某一个成员赋值,会覆盖其他成员的值
来看一个简单的代码:

楼主:
union  UN

{

   char c;

   int i;

}un;

楼主:
实此时系统为我们分配了一块int型大小的空间,对我们定义的字符c和整形i进行存储,的存储方式如下  可以看到c和i是公用一块空间,所以在同一时刻我们并不能取到union中的几个内容,而是只能保证在某一时间使用一个变量成员。下面为测试当前系统是大端还是小端存储的两个小程序:
方法一:  利用指针的特性?

#include<stdio.h>
#include<windows.h>

int check_sys()
{
    int a = 1;
    char *p = (char *)&a;
    if (*p == 1)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int main()
{
    int ret = 0;
    ret = check_sys();
    if (ret == 0)
        printf("little");
    else
        printf("big");
    system("pause");
     return 0;
}

方法二:利用共用体union
int check_sys()
{
    union UN
    {
        char c;
        int i;
    }un;
        un.i = 1;
    if (un.c == 1)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int main()
{
    int ret = 0;
    ret = check_sys();
    if (ret == 0)
        printf("little");
    else
        printf("big");

    system("pause");
    return 0;
}

楼主(2016-06-21):
真心不懂这个,能否避免这种操作

网友A:
union中可以定义多个成员,union的大小由最大的成员的大小决定。

网友B:
什么是大端,什么是小端:

所谓的大端模式,是指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而数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

所谓的小端模式,是指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而数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

网友B:
为什么会有大小端:

为什么会有大小端模式之分呢?这是因为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每个地址单元都对应着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为8bit。但是在C语言中除了8bit的char之外,还有16bit的short型,32bit的long型(要看具体的编译器),另外,对于位数大于8位的处理器,例如16位或者32位的处理器,由于寄存器宽度大于一个字节,那么必然存在着一个如果将多个字节安排的问题。因此就导致了大端存储模式和小端存储模式。例如一个16bit的short型x,在内存中的地址为0x0010,x的值为0x1122,那么0x11为高字节,0x22为低字节。对于大端模式,就将0x11放在低地址中,即0x0010中,0x22放在高地址中,即0x0011中。小端模式,刚好相反。我们常用的X86结构是小端模式,而KEIL C51则为大端模式。很多的ARM,DSP都为小端模式。有些ARM处理器还可以由硬件来选择是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

网友B:
大小端在内存中的存放方式举例:

例如,16bit宽的数0x1234在Little-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假设从地址0x4000开始存放)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存放内容
0x34
0x12

而在Big-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则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存放内容
0x12
0x34

32bit宽的数0x12345678在Little-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假设从地址0x4000开始存放)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0x4002
0x4003
存放内容
0x78
0x56
0x34
0x12

而在Big-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则为:

内存地址
0x4000
0x4001
0x4002
0x4003
存放内容
0x12
0x34
0x56
0x78

网友B:
如何测试编译器是大端还是小端:

下面这段代码可以用来测试一下你的编译器是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short int x;

    char x0,x1;

    x=0x1122;

    x0=((char *)&x)[0];  //低地址单元

    x1=((char *)&x)[1];  //高地址单元

    printf("x0=0x%x,x1=0x%x",x0,x1);// 若x0=0x11,则是大端; 若x0=0x22,则是小端......

    return 0;

}

网友:
我认为如果不需要做那种位的操作,主要针对数据,那么是不需要考虑这个复杂问题的。

网友B:
arm芯片是小端还是大端
我们知道在内存中数据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存储的,每个地址单元对应着一个字节(byte),一个字节为8位(bite)。但是很多时候数据除了8bit额char外,还有16bit的short,32位的long型(要看具体的编译器),必然存在多字节安排的问题。不同的计算机存放多字节值的顺序不同,有些机器在起始地址存放低位字节(低位先存),即小端模式;有的机器在起始地址存放高位字节(高位先存),即大端模式。基于Intel的CPU,采用的是低位先存。而KEIL C51则为大端模式。大端小端对应着数据在存储器中的存放顺序。

网友B:
ARM是同时支持大端模式和小段模式的,就看你用什么编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