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SH79F6488_ADC问题

楼主(2016-04-30):
大家好,79F6488的ADC输入电压范围不是从0V开始的吗?这个MCU带有差分ADC

折腾几天了,从0V-0.5V左右输入电压没有变化,0V-0.5V这段电压AD数据寄存器里面也不是0,
我是用的带有差分的ADC,选择的单端ADC模式

我想知道是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麻烦哪位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2016-09-22):
你好,我最近在用6488做ADC,但是没搞明白这种差分方式的AD怎么用,无论使用内建参考电压还是外部参考电压,只要一把ADON置一开始转换,ADCIF就立马置一,但是却从20位转换值里读不到值,总是为0,这是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