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 风扇

楼主(2016-04-30):
标准的变废为宝
废旧茶叶罐+旧电机

所需主要工具如下:

首先处理茶叶罐的盖子,按照所画线裁剪,去掉阴影部分

装上电机,效果如下:

接下来把茶叶罐底按照实线剪下:

修剪边角,折成风扇形:

接下来要做的是链接电机跟扇叶,电机上原本有个铜制的齿轮,我就把它拿下来跟扇叶焊在一起:

一定要正,还不能把孔给堵了:

插在一起:

还记得剪下来的没底罐子吗

可以盖上了

上面当时我用三极管搭了个恒流电路,完成。

网友A:
生活达人~

网友B:
妈呀,够无聊,郑重提醒,这东西不能让小孩接触到,否则后果很严重

金属叶片很容易割刀手哦!!!

小时候用这种电机 加自己做的塑料叶片玩过。

网友C:
LZ扇叶做的很棒,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妈呀,够无聊,郑重提醒,这东西不能让小孩接触到,否则后果很严重

金属叶片很容易割刀手哦!!!

这个不用担心,楼主我目前还单身,没有小孩

网友D:
三极管怎么搭横流电路?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E:
利用的很得当啊。

网友F:
厉害,定位精度和扇叶精度都难倒我们了,不然噪声很大的

网友G:
要是发个视频上来秀秀效果,就更好了,赞!

网友H:
再加些防护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厉害,定位精度和扇叶精度都难倒我们了,不然噪声很大的

找张纸 尺规作图画出自己想要个的形状(会cad的直接软件作图打出来) 直接粘在铁皮上(或者直接画到铁皮上),照着剪呗 初中就这样干  说精度的问题 那就是你高中几何尺规作图不过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找张纸 尺规作图画出自己想要个的形状(会cad的直接软件作图打出来) 直接粘在铁皮上(或者直接画到铁皮 ...

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张纸 尺规作图画出自己想要个的形状(会cad的直接软件作图打出来) 直接粘在铁皮上(或者直接画到铁皮 ...

贴纸也是我最善用的方法

网友J:
焊在上面,会不会掉

网友K(2016-06-08):
把恒流电路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