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sram】请教IS61LV25616的No.4 Back to Back 写操作时序

楼主(2016-05-01):
【sram】请教IS61LV25616的No.4 Back to Back 写操作时序

时序如附件:

请教back to back write是否就是连续写?
具体应用:
有大量数据要读/写sram,sram有否块操作?
若没有块操作,4个写操作时序,哪个更快一点?

谢谢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上图,应该不是连续写的。如果是连续写的话,只设置一个起始地址,不停的写数据就可以了,上图还需要重新设置新的地址。肯定是连续写那样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图,应该不是连续写的。如果是连续写的话,只设置一个起始地址,不停的写数据就可以了,上图还需要重新 ...

那么搞这么多个写操作,意义何在?首先肯定一点,LB和UB分开写,是有意义的。至于其他的,哪个signal来控制,有何区别呢。

或者我不用去管其意义,只需要找到速度最快的方法即可。目前似乎没头绪。特此请教,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搞这么多个写操作,意义何在?首先肯定一点,LB和UB分开写,是有意义的。至于其他的,哪个signal来控 ...

你用哪个速度快,就用哪个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你写,不是连续地址写的,所以只能是用地址+数据的写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哪个速度快,就用哪个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你写,不是连续地址写的,所以只能是用地址+数据的写法了 ...

如果是连续地址空间(持续重写覆盖,上电就开始不断采集图像数据),怎么做比较省时间?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