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教硬币识别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6-05-01):
如题,项目要求做一款硬币识别分类系统,需要区分一元,五角,一角硬币并分类,现在遇到检测传感器选型问题,有人做过此类的方案吗?求推荐用于识别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做到图像识别,然后比对的吧。简单的话,可以称重识别!

楼主:
图像识别的难度和成本太高了,在运动的过程中称重会不会不好处理?

网友B:
楼主要设计投币器?好点的投币器都带硬币识别的

网友C:
检测磁通量,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设计投币器?好点的投币器都带硬币识别的

做一个硬币分类的,市场上的投币器好像都只识别一元和五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磁通量,只能帮你到这了

暂时选用TI的LDC1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一个硬币分类的,市场上的投币器好像都只识别一元和五角的

硬币分类也可以靠直径大小和重量

网友D:
应该要求的识别速度也不低吧.
我感觉直径和质量的判断比较快, 甚至可以通过滑道自动分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要求的识别速度也不低吧.
我感觉直径和质量的判断比较快, 甚至可以通过滑道自动分拣. ...

这是物理方法,只能用来分类,但是计数就不行了。

网友E:
识别分为面值识别和真伪识别,传统物理方法只能区分面值。现在假*无论从尺寸,重量做的和真的一模一样,唯一就是材质和真币不同。用电磁场检查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图像识别成本太高了。针对硬币有点大**打蚊子的感觉。我去年的毕业设计就是用TI的LDC1000做的硬币识别系统,能够识别第五套的一角,五角,一元硬币。

网友F:
可以检测硬币的材料、大小尺寸,不同的材质具有不同的磁场变化

网友G:
这个精确地话就采用图像识别的,不过需要采用的MCU处理速度需要非常快的才可以的。

网友:
看淘宝上都是用的称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