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的motor-encoder怎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02):
中间的是编码器转一周,高电平一次。根据这可以测出转速。左右两边是检测左转还是右转。每周高电平24次,哪边先高电平,就是往哪边转。你可在电源进线(两侧的)接上一2V的电池并串上一只200欧电阻,3 条出线上接计数/频率计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