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如何计算放大电路的电阻大小

楼主(2016-05-01):
图片上电路要实现的是利用升压电路给蓄电池充电,蓄电池为48v。
需要采集电池的电压和电流当充电完成后,利用单片机断开电路。
求解放大器电阻如何计算

网友A:
这两个电阻是决定放大倍数的,具体还要看你要采集的信号是多撒电压,你的单片机ad采样电压范围多大

网友B:
最重要的是看你单片机需要采集电压范围。 然后按照(R1/R2)*单片机=电池末端电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是决定放大倍数的,具体还要看你要采集的信号是多撒电压,你的单片机ad采样电压范围多大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范围是自己设置的还是单片机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看你单片机需要采集电压范围。 然后按照(R1/R2)*单片机=电池末端电压计算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范围是自己设置的还是单片机自带的,根据你给的公式只能算出R1/R2的倍数,是看题目需求选择符合倍数关系的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范围是自己设置的还是单片机自带的

可以选择,不同的基准电压、是否开启内部信号放大功能等,采样电压范围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范围是自己设置的还是单片机自带的,根据你给的公式只能算出R1/R2的倍数,是看题目需 ...

按照我的理解,具体计算可以参照这中运放电路。这是模电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单片机采集的范围,要看单片机的引脚能承受多宽的电压范围,一般AD采集是0-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不同的基准电压、是否开启内部信号放大功能等,采样电压范围不同 ...

请问这个基准电压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吗,我买的是STC89C52,工作电压是3.3~5.5v,然后内部放大功能是什么,我这个用不用开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基准电压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吗,我买的是STC89C52,工作电压是3.3~5.5v,然后内部放大功能是什么 ...

哦,你用的51单片机啊。他不带内部放大信号的功能,某些高级点的单片机才有。
STC89C52内部也没有adc转换模块的,需要额外的a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用的51单片机啊。他不带内部放大信号的功能,某些高级点的单片机才有。
STC89C52内部也没有adc转换 ...

好吧,真的是不怎么懂,查了一下自带ad转换的,用stc12c5410ad应该可以吧,这个工作电压是3.4~5.5。这个就是基准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的理解,具体计算可以参照这中运放电路。这是模电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单片机采集的范围,要看单片机 ...

虽然还不是很明白如何选择,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用的51单片机啊。他不带内部放大信号的功能,某些高级点的单片机才有。
STC89C52内部也没有adc转换 ...

或者大神推荐一下,用哪种51系列的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大神推荐一下,用哪种51系列的单片机比较好!

用你比较熟悉的吧,或者周围同学都在用的。这样有问题容易招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