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Lemaker Guitar开箱

楼主(2016-05-01):
4月29号就收到了二姨寄来的板子,昨天出去玩了,就没有及时发帖。首先感谢这次二姨给机会尝试Lemaker Guitar开发板。收到板子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看。整体给人很精致的感觉,黑色印刷的电路板显得十分高大上,基板方方正正,核心板则十分小巧。
细节上讲,Lemaker Guitar 在包装上做的很用心,包装盒很精致,内部是软泡沫盒保护板子,还有防静电袋保护。

基板上的资源主要有:
  • 网络接口
  • WIFI模块,支持802.11b/g/n
  • 1个micro USB3.0 和两个type A USB2.0
  • 全尺寸的HDMI接口
  • 摄像头接口
  • GPIO接口,包括SPI,I2C,UART,I2S,PWM,这部分是我比较关心的
  • micro sd卡插座
  • 红外接收
  • 麦克风接口
  • ADC模块
  • 电源开关,重启开关,两个用户定义LED
  • 电池接口
核心板的资源主要有:
  • 炬芯 S500 SoC,ARM Cortex-A9R4 四核 1.3GHz CPU
  • 1GB/2GB DDR3 SDRAM,查了一下资料,我这块核心板上是两片海力士的H5TQ4G63AFR ,总内存应该是1GB
  • 片上8GB  eMMC,用的是海力士芯片
  • ATC2603C,电源管理模块

在核心板的处理器上方,贴有一块散热片,手头没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只是给板子通电,开机。几秒钟后,散热片的温度迅速上升。在基板上,所有的接口都有简介的英文表示,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改进的是,GPIO的表示需要占据很大面积,在正常情况下,标识会被核心板给覆盖住,并不能很好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由于空间限制,其他地方可能又不够标识的面积,建议,可以把GPIO的定义印刷在说明书上,可以方便查阅

还有就是,基板的背面也焊接了许多元件,包括WIFI模块,使用者在使用时需要做好防护,防止短路或者是锐利物体对背面元件的机械伤害。
(图文编辑处理问题,后续还会继续改正)

网友A:
GPIO定义印上去
要不这种,板子会变大(因为是双排针):

单排孔底板丝印:

要不就是Arduino UNO R3那样印在排孔侧面

反正怎么弄都不好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定义印上去
要不这种,板子会变大(因为是双排针):

我觉得要是双排针的话,第一张图还算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