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什么是“放大器”?

楼主(2016-05-01):
如果把“放大器”理解成“小功率控制大功率!”,就失分了!

楼主:
“放大器”就是能够放大某物理量的器件!

楼主:
注意这里的“能够”,其意味着实际输出未必就一定是被放大了的输入量,譬如功率。

楼主:
此外,“放大器”也未必是电类的,譬如放大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外,“放大器”也未必是电类的,譬如放大尺。

譬如 放大镜!

网友A:
譬如 放大炕!
(北方人口语,不知何意,但符合楼主思维规律,只要含有放大二字的名词词组,都是放大器的一种)

网友B:
果然是一层楼一行字的刷上来的.

网友C:
单说输入是“电”,输出也是“电”的放大器,最早的是耳机(受话器)扣在炭精话筒(送话器)上。这里的“电”指模拟量。那个时候别说晶体管了,连真空管(电子管)也没有。
贝尔公司想用这种放大器实现距离达到上千英里的长途电话。
如果没有模拟量这个限制,那么最早的“电”放大器是亨利发明的继电器。

网友D:
放炕,相当于铺床放被。热炕,白天是光板的,晚间睡前,被褥重新铺好。
本地不够北,没有“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炕,相当于铺床放被。热炕,白天是光板的,晚间睡前,被褥重新铺好。
本地不够北,没有“大”。 ...

“热炕,白天是光板的”
白天是炕蓆。

网友C:
确实,至少我从未听说过“放大炕”,只有“放炕”,即在炕上摊开铺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炕,白天是光板的”
白天是炕蓆。

多少年就没再见到“高粱蓆”了,早都换成“人造”类啦。
过去是“土炕+蓆”,现在是裱牛皮纸+塑料革。

网友D:
沙发未必得分,“变压器2次侧提升(放大)输出电压”不是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沙发未必得分,“变压器2次侧提升(放大)输出电压”不是放大器。

“变压器”是“放大器”,但不是电子放大器(electronic amplifier)

电子放大器是能够放大电信号功率的放大器。

楼主:
其实,发此帖的目的在于说明电子放大器(通常简称放大器)必须具备放大信号功率的能力。但是,具备此能力未必就一定输出相应的功率。RF放大器设计中有个资用功率(available power),输出未必就是此功率如果匹配不当的话。

电压放大器虽具有信号功率放大的能力以应付不同的负载要求,但是,应用时未必一定强调其功率增益。电流放大器类似。而对于功率放大器而言,功率增益则是其一个重要的指标。

网友D:
逻辑混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沙发未必得分,“变压器2次侧提升(放大)输出电压”不是放大器。

好好好,到这就完整了!

我那儿给的定义,选自半导体物理序言,作者在给出定义之前,把凡夫俗子会怎么想,都给出了,差不多这个帖子里都是。作者还特意指出三种东西,包括变压器,不属于放大器,因其最大功率增益=1.

网友D:
“放大器”就是(能够)[放大]某物理量的器件!
“变压器”是“放大器”,但不是【电子】放大器。
…电子放大器(通常简称放大器)。

我们注意几个关键词。

当以上3个例句同时出现时,我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就是(能够)[放大]某物理量的器件!
“变压器”是“放大器”,但不是【电子】放大器。
…电子放大 ...

电子放大器是那个“广义放大器”的真子集,如果觉得简称分不清楚,加上定语“电子”即可(不嫌累的话)。

网友A:
世界上有一种"放大器",它可以不消耗一点能量,就能把某东西放大成千上万倍!而且能量还守恒。
这种神奇的放大器就是放大镜/放大尺!

网友C:
我在8楼曾经举过耳机+炭精送话器的例子。这个例子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输入输出信号是典型的音频信号。
但这个放大器绝不应该被称为“电子放大器”,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电子”为何物。
贝尔公司当年没有采用这种放大器,是因为失真太大,“可懂度”降低。顺便说一句:当时也没有“失真”的概念,只能用“可懂度”主观衡量。“失真”是后来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8楼曾经举过耳机+炭精送话器的例子。这个例子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输入输出信号是典型的音频信号。
...

这个不妨碍电子放大器作为放大器真子集的关系,也不影响电子放大器具有信号功率放大能力的属性。

如前面所述,有能力未必就一定得表现出来。最为极端的情况,若空载,输出功率几乎为零,不能因此说电子放大器就该更名了。我强调的是能力(或功能),而非具体表现出来的那个所谓的现实——“小功率控制大功率”。

此外,广义而言,放大对象未必一定就是功率,其它物理量的放大也未尝不可,而具备相应功能的器件(譬如放大尺)被归入“放大器”也合乎逻辑。

应该说,放大器意味着就是功率放大是某种约定俗成,按常理如此理解并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一定要“刨根问底”的话,可能就会扯出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发此帖的目的在于说明电子放大器(通常简称放大器)必须具备放大信号功率的能力。但是,具备此能力未 ...

BJT,MOS,能用在放大器上,核心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小电压控制大电流,同理,变压器也一样,小电压产生磁埸控制大电压.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A:
有才,我不接负载,你设计的放大器再NB,也没有输出。
价值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功放,我不接喇叭你就响不了。
干脆,我就不开电源开关,有本事你响啊!
你说气人不?

网友F:
爆米花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世界上有一种"放大器",它可以不消耗一点能量,就能把某东西放大成千上万倍!而且能量还守恒。
这种神奇的 ...

能量不守恒,亮度变了,力矩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