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2.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 无极调光LED台灯

楼主(2016-05-01):
1.初衷&思路
  将二级调光LED台灯改造成无极电位器调光LED台灯。
2.所用到的材料和器件
  材料:用了一个摔断了开关和导线的台灯(带LED),一个USB充电头,一个LED小驱动板,一个电位器和几根导线
  工具:烙铁,焊锡,剥线钳,万用表,小刀,螺丝刀,镊子,绝缘胶带,胶枪
3~4.改造过程和作品展示
作为一只初入电子大门的小白,总要怀揣着梦想,努力前进。高山,我不怕;深海,我不惧。最后,我总能躺在青蔓蔓的草坪上,呼吸着努力得来的那片宁静!
看到论坛里大神的各种DIY,各种神奇的创新,我的手也痒痒的,想做个变废为宝的小玩意。自己纠结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昨天,我不小心把用来起夜的小台灯摔了一下,它后面的开关摔掉了,我拿个螺丝刀拨弄了下开关,灯也不亮了。

这个台灯本来只有两级调光,反正也廉价,本来都打算扔掉了,后来决定拆开来看看里面的结构,看看能不能给它做些什么。这是打开的图,原来里面右上角的那根连LED的线也断了。。里面有个4.2V的锂电池,一块220V的电路板。
我尝试着抄了一下板子,这电路真简单。但我内心总有隐隐的不安,这么简单的电路会不会有不安全的地方啊......
本来想焊一下线接上去再换个拨动开关就好了,但灵机一动,何不换个调光系统呢,将有极调光改成无极的调光,这样自己可以选择更加合适的亮度了!

首先得要有个调光电源!我翻找出以前别人送我的一块Zigbee调光PCB,这块板子上有一个 Zigbee,两个LED驱动。
本姑娘硬是拿剥线钳和小刀将它掰开了,哈哈!但是还有些毛毛的。没有砂皮打磨,怎么办呢?我决定去外面的水泥地上磨!磨完光滑多了。
我又请教了送我板子的同学,了解到,这个调光芯片用的是PT4115,正好实验室有这个芯片!板子本来就设计好用PWM调光的,这下难倒我了……还好我在万能的百度上找到了它的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上说它也支持模拟量调光,这个好办,找一个电位器就搞定了。翻了实验室一大半的柜子,我才找到一个合适的。。

看,这是我焊完的,电压输入一定要大于6V,我打算用个8V。下图中,黄、橙两根线就是8V电源输入线,另外,调光电位器供电用了一片5V的1117,我将它反着焊在了板子上,绿色接GND,紫色接5V,蓝色接调光输入。这块板子在设计的时候,PWM输入端预留了一个跳线的接口,真贴心~~~
迫不及待地焊上台灯的LED线,用实验室的电源箱看看效果!
好啦,这样装机行了!但我突然又想,以后难道每次用这个台灯都要开个嗡嗡嗡的电源吗,那样真的受不了诶……

灵机一动,打算拆个废弃的USB充电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拿这个吧,小心翼翼地用刀子割开背面!可是还是割到手了……
看了下这个USB充电器的结构,好歹自己也是学电的,看看是不是能够将它的电压输出微微抬高一下!
再跑趟百度,查查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PL3539(青蓝色),这个是国产芯片,不过我在网上的PDF里只找到这个,没有标参考值。但懂点电源的应该能看懂恒压模式是由接FB的两个分压电阻来确定的(粉色)
我把这两个电阻读了一下数:22K,2.94K,再实际测下USB的输出电压,4.78V。粗略按线性关系估算了一下比值,算出FB的参考电压是0.64V,反过来如果8V的电压,那么22K的电阻应该用36K去替代。换上后插入220V的电源,我是这么去测的,哈哈,胆大心细,就是电不到!实测电压7.45V,可以用!
这是焊完之后的样子,换了个0603的,接口还是用原先的那个PCB板子,被我拿剥线钳剪成下面那个样子了……
这是一套系统的样子,我后来焊上了,直接插上电源试了下,光是可以调,但是当调光调到2V以上的时候,LED就开始一闪一闪了。女学霸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我知道这个是电流的断续造成的,所以我又将那个电阻调成30K的,这样让它输出电压低些,能满足PT4115供电就行,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功率不足。另外,我又将5V的1117换成3.3V的1117,我发现人眼在光很亮的范围里对光的敏感度不高,所以0-3.3V的范围就够了。给电位器定个位,在壳子的背后开个小槽。
这是全部装进去的图片,每个模块的布局我都好好考虑了一下。第一幅的图片里实际的线路比较凌乱,有着强迫症的我又将线路整理了一下, 有了第二幅的样子。
盒盖子,完成咯,上一张我的工具图!
顺利调光,欧耶!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A:
楼主声音萌萌的~

网友B:
看来现在他们说学电子专业的没有漂亮女生是错的  楼主搞的不错   点赞

网友C:
一个好好的灯 就这样被你拆了

网友D:
动手能力很好,佩服

网友E:
赞强悍的动手能力!

网友F:
首先,原来那个电池不是锂电池,锂电池要是这么充电早就爆炸了,,,那是盐酸电池.
其次,,,你开关电源那块板子能不能固定好点,,,一个不小心磕磕碰碰就短路了.

为动手党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现在他们说学电子专业的没有漂亮女生是错的  楼主搞的不错   点赞

我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偏向于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好好的灯 就这样被你拆了

装完还是个好好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很好,佩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原来那个电池不是锂电池,锂电池要是这么充电早就爆炸了,,,那是盐酸电池.
其次,,,你开关电源那块板子能 ...

哦哦,受教了。谢谢大神指点啦~!那些板子和线我都用胶枪粘牢的

网友G:
女汉子+女学霸,小喇叭服~

网友H:
姑娘你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女汉子+女学霸,小喇叭服~

谢谢小喇叭

楼主:
还好还好,谢谢关心

网友I:
为学电子的女生点赞,佩服!

网友J:
这妹子,结婚后你让老公干点啥呢?

网友K:
本来可以靠脸吃饭的,偏偏要搞技术,给我们搞技术的留条活路吧

网友L:
节假日弄这个,看来是爱技术爱动手啊!

网友M:
你咋楞厉害呢

网友N:
棒棒的啊

网友O:
这个得赞一下。。。

网友P:
姑娘好手法

网友Q:
真是在过劳动节,收获多多,酷

网友R:
这样的电工妹纸可真是难得~想法很棒~更难能可贵的是,善于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我就不行,真心得向你学习~~~继续加油~

网友S:
小伙子,有前途

网友T:
以前也喜欢折腾,不过现在越来越不想动手了

网友U:
姑娘,有对象吗?

网友V:
这个灯设计用某些芯片设计起来超简单

扒一扒 chipon 的芯片能应用到哪些产品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77646

网友W:
不错,灯很好,手也很漂亮!

网友X:
不错,姑娘有潜力!

网友Y:
我以为无极就是不用手就亮了。

网友:
大部分人是来看手的。

网友Z:
工科妹子就是啦么的吸睛

网友AA:
#害怕
竟然是姑娘(自愧不如

网友AB:
可惜就是割到手了

网友AC:
我就想看人,其他的我都不想看

网友AD: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样的电工妹纸可真是难得~想法很棒~更难能可贵的是,善于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我就不行,真心得向你学习 ...

**就好了,乐在其中

楼主:
我是个姑娘。。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错,姑娘有潜力!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以为无极就是不用手就亮了。

。。没有档位的调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档位的调光

和滑动变阻器一个意思?

网友AE(2016-05-31):
惨啊!可怜的灯。

网友AF:
喜欢这样的妹子,动手能力强。

网友AG:
底子果然扎实

网友AH:
慢慢的乾貨啊 才貌雙全~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我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偏向于强电

膩害 學強電的不一般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U:
姑娘,有对象吗?

本來我也想問的

网友AI:
鼓励一下吧

网友AJ:
佩服,萌萌的女学霸!

网友AK:
(但是当调光调到2V以上的时候,LED就开始一闪一闪了。女学霸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我知道这个是电流的断续造成的,所以我又将那个电阻调成30K的,这样让它输出电压低些,能满足PT4115供电就行,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功率不足)这个有点不懂,我是学机械的小白,对DIY很感兴趣,求女学霸赐教

网友AL:
妹纸,,,别用这种台灯。。。为了自己的眼睛。

网友AM:
实在佩服   厉害死了

网友AN:
姑娘来公司吧。

网友AO:
强电接头最好打胶,注意安全

网友AP:
上玉照更有说服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但是当调光调到2V以上的时候,LED就开始一闪一闪了。女学霸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我知道这个是电流的断续 ...

DC-DC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就会导致电流断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强电接头最好打胶,注意安全

偶偶,谢谢!

网友AQ:
为楼主点赞,好姑娘!

网友AO:
你是做电源的吗?

网友AR:
直接用个三级管加可调电阻驱动不是更好何必搞得这么麻烦,楼主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AS:
看到最后,楼主居然是女生,佩服!

网友AT:
妹纸呀,求手把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你是做电源的吗?

做电机控制的

网友AU(2016-07-05):
大赞楼主,我公司专业SMT贴片代加工不需要焊的这么辛苦

网友AV:
不错哦,发现新芯片竟然可以pwm和模拟调光一起,我一直都单片机的pwm
加mos管

网友AW:
太优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不错哦,发现新芯片竟然可以pwm和模拟调光一起,我一直都单片机的pwm
加mos管 ...

支持国产,从你我做起

网友AX:
220V高压电源和电位器靠的太近了。动手能力不错,赞!

网友AY(2017-11-14):
妹子,真心赞你一个,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Z:
工科女,太厉害了。

网友:
我是被声音吸引的。

网友BA:
要跳槽不,我这里招这样的牛X女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