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图中 差分运算,怎么计算的,求救...

楼主(2016-05-01):
如下图中,差分运算,是怎么计算放大倍数的? 反馈电阻和反相端中间还有个R209的电阻,R209有什么作用。一般反馈电阻都是直接接反相端的。另外,前边的分压电路,是通过R213到地,还是通过R223、R250到地?求解呀。

网友A:
前边的分压电路,是通过R213到地,还是通过R223、R250到地?
都到地,这个时候的地是相对于输入浮动的.

是怎么计算放大倍数的?
把前端电阻和电感等元件简化掉,二极管简化掉再看电路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边的分压电路,是通过R213到地,还是通过R223、R250到地?
都到地,这个时候的地是相对于输入浮动的.

1、如果都到地的话,把这2个看成并联吗?我觉得,R213和R211是差分信号的对称结构电阻,并不形成分压。600V的电压 是通过10M电阻后,再通过R223、R250到地。不知对不?
2、简化了之后,有一个问题,同相和反相端前边都有一个1k的电阻,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为什么负反馈的2个20k电阻不直接和反相端接起来,而要接一个1k的电阻再接反相端。不理解。求指导。

多谢您的回答。

网友B:
1.R211并联于“虚短”上,不影响。
2.R209串联于“虚断”中,无影响。

网友A:
把滤波电容和退藕电容以及保护二极管之类的去掉.

再把串联的电阻画成一个

这样总明白了吧.
前面的输入端和后面地是没有直联关系的.
你把输入的电压范围理解成±300V对运放地就可以了.

网友A:
为什么负反馈的2个20k电阻不直接和反相端接起来,而要接一个1k的电阻再接反相端。不理解。求指导。
接一个1K的电阻再接输入端,而输入端接了几个二极管.
这样使得两个输入端的压差不会超过0.7V(二极管导通电压)
输入端电压不会超出电源电压和地(超出0.7V后直接流进电源/地)
接在1K的后面是用这个1K做缓冲,这样在超电压的时候流经二极管的电流不会太大.具体阻值不一定取1K,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滤波电容和退藕电容以及保护二极管之类的去掉.

再进一步简化

网友C:
1、R223,R250是平衡电阻吗?
2、R211,R213取值大小有何要求?分压不能超过共模电压?

楼主:
感谢2位大牛的简化,现在终于明白1/250的增益怎么来的。多谢了。

另外,请教一下,2个差分信号接2个20k电阻到地,接R211、R213到地,这2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是将共模干扰下拉到地吗?
这2个电阻的阻值怎么选择? 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2位大牛的简化,现在终于明白1/250的增益怎么来的。多谢了。

另外,请教一下,2个差分信号接2个20k ...

是抗共模干扰,按给定抑制比设计。图中数值1/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2位大牛的简化,现在终于明白1/250的增益怎么来的。多谢了。

另外,请教一下,2个差分信号接2个20k ...

输入电压的中点对应到运放地上面啊,要不然输入的电压就会跑偏了啊
阻值具体看你的电路啊
不超运放输入就得了

网友D:
追问一下,这种差分放大电路里边的截止频率怎么算?1/2π*40K*100pF还是1/2π*10M*100pF?

网友E(2017-05-24):
引用 网友B:
是抗共模干扰,按给定抑制比设计。图中数值1/500。

这个共模输入电压是怎么算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