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仿真 OP07 报错: 无 template

楼主(2016-05-01):
刚才用 orcad , 用了一个内置 olb 库里面的 OP07, 仿真时报错,WARNING(ORNET-1119): No PSpiceTemplate for U1, ignoring,  好像是那个 OP07 没有 pspice 库,是这个意思么?  要怎样才能仿真 OP07 呢?附件里是 orcad 的工程文件。

还有结点浮空报错: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4602.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4609.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GND.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393 is floating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738 is floating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602 is floating

orcad 工程文件:

网友A:
你的库用错了,帮你改了

@花冷哎 :...\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breakout.olb 里面的POT
@KKK青衣 :...\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opamp.olb
您好,虽然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但还是想问下,你用的那个库是哪个库啊,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电位器的pspice模型有吗?感觉出现上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