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哪位大神能用用msp430写一下pwm程序

楼主(2016-05-01):
哪位大神能用用msp430写一下pwm程序

网友A:
以下这个是我用来驱动舵机的,如Steering_Eng_Angle_PWM1(-70),就是让舵机转动-70度,可以改它的参数调整输出的频率,并把它改成你要的PWM方式,希望对你有用。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include/matrix_keyboard.h"
#include "include/common.h"
#include "include/uart.h"

/*----------------------------------------------------------------------------
* @描述: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无
* @返回:无
* @历史:
版本        日期         作者           改动内容和原因
------    -----------          ---------         ----------------------
1.0       2014.07.08     zxjun          创建模块
----------------------------------------------------------------------------*/
void init_timer(void)
{
    TA0CCR0 = 59999;//(time<<1)*10;                     //60000*0.5=30ms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ID_3 + TACLR;            //clock = smclk/8=2M,即0.5us
    TA0CCTL0 |= CCIE;  //打开定时器A0中断
}

void init_pwm(void)
{
    P2SEL |= BIT1;
    P2DIR |= BIT1;

    P2SEL |= BIT4;
    P2DIR |= BIT4;

    //P2SEL |= BIT1;
    //P2DIR |= BIT1;
    TA1CCR0 = 19999;                       // PWM Period/2 pwm频率= 200 0000 /20000
    //TA1CCR1 = 19999;                       // PWM Period/2 pwm频率= 200 0000 /20000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toggle/set
    //TA1CCTL2 = OUTMOD_7;                         // CCR0 toggle/set
    //TA1CCR1 = pwm_cycle_array[pwm_cycle-1];      // CCR1 PWM duty cycle
    TA1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预分频系统ID_3=SYS_FREQ/8;
}

void Steering_Eng_Angle_PWM1(float angle)
{
    unsigned int angle_tmp=(unsigned int)(1520+10*angle);
    //TA1CCR0=19999;//set_pwm_freq(100);//t=10ms

    TA1CCR1=angle_tmp*2-1;//10000us/(19999+1)=angle_tmp/(TA1CCR1+1)

    //USART_OUT("angle_tmp=%d,TA1CCR1=%d\r\n",angle_tmp,angle_tmp*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