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MUC相互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6-05-01):
情况:板载系统有两颗MCU,但不在同一块板子上。
通信的方式:串口
连线距离:30cm

为了防止MUC不能跑死,打算通过如果多次不回复信息就复位对方MUC的方式进行强制纠正。

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妥,好像搞不好就会出现MUC不听复位的情况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看法?
这样的方法真的是双系统设计时的上策吗?

谢谢大家~

楼主:
同时两颗muc里面也会跑看门狗的

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

顶起

网友A:
有意思的设计。
你的“多次不回复信息”是多长时间?

网友B:
这种拓扑结构会造成混乱、不确定。

网友C:
自己管自己的复位不就行了,然后对方如果没有正常接收到消息,可能要做个等待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的设计。
你的“多次不回复信息”是多长时间?

也就是100ms的时间窗口吧,过来这个时间没回的话那就复位对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拓扑结构会造成混乱、不确定。

我也觉得这个网络拓扑有些不可控

网友B:
应当这样:
有一个最终的通道,可靠性很高。
如果这个通道也出问题,只好承认失败。

网友D:
一般来说,只要软件设计得当,看门狗还是很可靠的。如果看门狗解决不了问题,外部强制复位也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E:
完全可以的,只有长时间没有响应,就可以认为对方程序跑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100ms的时间窗口吧,过来这个时间没回的话那就复位对方咯。

有点如冗余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100ms的时间窗口吧,过来这个时间没回的话那就复位对方咯。

两个mcu的通讯方式一定要保证100%有效啊,不然就是灾难性的。
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B收到A数据后给个应答信号

网友G:
多次不回复信息

是多少次,这种通信应该互有应答的吧

网友H:
用看门狗吧

网友H:
没有响应就复位了

网友I:
这个就采用时间同步定时进行复位的机制的

网友J:
复位干什么,没有接收到信号就让对方一直发

网友:
用看门狗可能能解决

网友I:
这个需要设置一个机制的,也不能没有收到对方的数据的就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