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这个2.4G模块可以达到1600米?帮忙看下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5-01):
某宝上的图片(售价8元),商家说做过测试 理想条件下1600米。。
单片机看得出来是STM8,2.4G芯片感觉应该是 LT8900,前面的小QFN芯片是PA?
什么型号呢?高人求解、、

网友A:
这是2.4g常见的PA   型号 rfaxis x2401c

网友B:
注意,这么玩是违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么玩是违法的。

额。。有人管么?还有。。不是功率100mW以下都没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有人管么?还有。。不是功率100mW以下都没事么?

你小量用用没事,大量卖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是出口到发达国家就更别想了。

网友C(2016-07-02):
测试的1600米应该不是用的这个板载的天线吧?

网友D:
1000多米为啥不用43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