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用NE5532做跨阻放大器

楼主(2016-05-01):
如图,打算用NE5532做一个光通信接收前端跨阻放大器,发现没输入(光敏二极管未焊接时),二脚(1IN-)有700mv左右的正弦波,一脚(1OUT)有1.12V左右的波型(有失真,如图)。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另外要做跨阻放大器对运放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5532输入阻抗很低,输入电流很大,根本不适合做跨阻放大器,建议用高速JFET运放,或者CMOS运放

网友A:
比如这款运放,超低偏执电流,超高速500MHz,很适合,性能很好,当然价格肯定比较高,你可以放低要求寻找更便宜的,但是必须要FET输入的!

楼主:
您好,去掉C1后,二脚(1IN-)还是有个600多mv的正弦信号,但1脚(1OUT)输出没有信号了。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C1原本是给光电二极管提供偏置电压回路用的,不好意思图没给全,已补上,这个电路图没问题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款运放,超低偏执电流,超高速500MHz,很适合,性能很好,当然价格肯定比较高,你可以放低要求寻找 ...

谢谢您。请问输入阻抗低的话,不适合做跨阻放大器吗?如果这样用,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请问输入阻抗低的话,不适合做跨阻放大器吗?如果这样用,会有什么影响? ...

哎,理论知识你自己去补吧,跨阻跨阻,要的就是这个阻抗,你运放自己输入阻抗那么低,那不就不准确了吗?!
影响就是噪音大,0点误差大,反应不灵敏,总结起来:性能差。打个比方:拖拉机不耕地,非要和小轿车在公路上赛跑

提高提高自学能力吧,看看这个Linear的官网:http://www.linear.com.cn/solutions/Transimpedance_Amplifiers

网友B:
硬件哪焊错或没有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理论知识你自己去补吧,跨阻跨阻,要的就是这个阻抗,你运放自己输入阻抗那么低,那不就不准确了吗? ...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去掉C1后,二脚(1IN-)还是有个600多mv的正弦信号,但1脚(1OUT)输出没有信号了。这是为什么呢? ...

去掉C1这不挺好嘛!C4才0.2P?

网友D:
输入是BJT的结构,不适合小电流放大,10UA以上或许可以,此IC适合交流音频放大,低噪声应用,

网友D:
此图应是50HZ感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是BJT的结构,不适合小电流放大,10UA以上或许可以,此IC适合交流音频放大,低噪声应用,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运放的电源适用范围。

5532供电范围是+-3V至+-20V,供电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也要退耦,除非无涟波。关于5532恰好有人专门研究它,目前长住PK版块顶楼上打太极,您有事可以去造访 ...

好的,谢谢

网友F(2019-11-14):
请问当时问题解决了吗?出现那个振荡波形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