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通用定时器的计数器原理问题?

楼主(2016-05-02):
请教一下 STM32定时器里的计数器 , 设置的初始值或者测频的时候 要不要去考虑 0 状态.。很多资料上说都是 要考虑,然后要加1的。我就觉得不用加1,初始为0 来一个脉冲加1 计数器的值为1,再来一个脉冲计数器的值为2.所以计数器的值就是实际的脉冲值 不要去考虑初始值为0。是这样理解得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当CNT没有溢出时,CNT的值就是实际值。因为CNT满值到0状态也需要一个脉冲,所以当CNT溢出时 0状态要考虑。并溢出一次按照CNT+1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当CNT没有溢出时,CNT的值就是实际值。因为CNT满值到0状态也需要一个脉冲,所以当CNT溢出时 0状 ...

是的,中文手册有明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