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在开关机的时候会产生异常情况,

楼主(2016-05-02):
设备采用的是朝阳线性电源,负载主要是以DSP2407为核心组成的数字模拟电路,开关机的时候明显异常的是,DSP正交计数器计脉冲数,用八段数码管显示出来,开关机的时候,数码管就会跳出一个数出来;我的设备是通过68013USB芯片与电脑通信,当设备关闭的时候,电脑上其他的USB设备会受影响,短暂不能使用。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新生儿啼哭,蜡烛耗尽时回光返照
是大自然设计的结果。

电路、软件是你设计的吗?如果是,那么
开关机的时候,数码管就会跳出一个数出来
也是你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生儿啼哭,蜡烛耗尽时回光返照
是大自然设计的结果。

跳的是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