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电源电路部分的二极管和熔断器设计

楼主(2016-05-02):
电源电路部分的二极管和熔断器设计
输入为24v,最大不超过2A,二级管该选哪个型号?熔断器该用哪个,后面电路有5V和3.3v,是否也要熔断器。
请高手们指导,,

网友A:
二极管可以加个SS24   熔断器加个3A的也可以  不要也行
后面的就真不需要的   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B:
有一个保险丝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