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死在HardFault_Handler里

楼主(2016-05-02):
程序死在HardFault_Handler里

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今天又出现了。一直会莫名其妙的好了。
检查了很多设置,搞不定。
刚才关闭keil重新开启,他x的居然好了

搞的我很想杀人。

网友A:
这个是可以跟踪查找出原因的啊!!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访问非法地址的可能性90%以上,非法地址出现的情况,常见于数组越界,还有未初始化或者初始化不正常的变量等

网友C:
出现了硬件错误是不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直接烧入,脱离仿真器从来不会出问题

这个咋说?

网友D:
有没有使用堆?是不是没初始化好哟

网友E:
在线跑看从哪里开始进入fault的

楼主:
会不会是仿真器自己的问题?

网友F:
《CM3权威指南》值得楼主拥有,第9章里面有说明中断行为,能定位发生故障时候的地址(返回地址被覆盖除外)

网友G:
十之**是数组访问非法越界。在硬中断里看一下进入之前压入堆得地址

网友G:
八。九数字打不出来?常年不回一帖,回一次还打不出来。够了!

网友H:
一般而言为数组越界,看看是不是哪儿的指针没有初始化。

网友I:
我犯过几次都是指针问题

网友J:
巧了,今天也是这个问题卡了一天,在f030上。复用端口映射,怎么都过不了

网友K:
肯定是程序问题,昨天也遇到过,结果是数组越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肯定是程序问题,昨天也遇到过,结果是数组越界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