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后,读出的数据与写入的数据不一样

楼主(2016-05-02):
DM6446+NAND Flash烧写问题
我用的NAND是K9F2G08,挂在仿真器上可以读到芯片ID信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读出来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一致的,但是掉电后,读出的数据与写入的数据不一样。

楼主:
烧写程序是?

楼主:
我用的烧写程序是在官网上下载的NANDWRITE工程。

网友A:
用这个工程可以烧写合众达64M的NAND?

楼主:
烧写K9F2G08为什么不行呢?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是不是页缓冲的问题

楼主:
能读出ID号是否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呢?

网友C:
看看你的地址对不对吧

网友C:
是写入的多位的数据呢

网友B:
应该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在线仿真时是合适的   烧写到flash中就不正常工作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链接中的看能否帮到你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楼主:
嗯,谢谢大家哈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