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在线调试

楼主(2016-05-02):
PIC单片机在线调试如何弄,我使用的MPLAB IDE

楼主:
使用的PIC KIT3

网友A:
我就用的PIC Kit3
可以在線的
就是有些配置字他要暫時跟你禁止 不改你hex 只在在線調試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PIC Kit3
可以在線的
就是有些配置字他要暫時跟你禁止 不改你hex 只在在線調試有效 ...

能给个具体流程吗?谢谢
我最近刚开始用这个

网友A:
隨手截了兩個圖, 其實很簡單

网友C(2016-07-26):
piCKIT3也可以调试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