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恒流电源一上电输出端有交流尖脉冲正常么?

楼主:
用的一款LED恒流电源,输出DC24-42V,电流600mA,接的是12串的大功率灯珠,出现死灯现像,用示波器看一上电的波型,直流输出端有大约120V的瞬间高压交流输出,是这个原因打死灯珠的么?电源的直流输出端有交流信号输出,正常吗?

网友A(2016-05-02):
测试错误
用DC档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错误
用DC档测试

错误?我有用过耦合方式"直流"测的,测到的是一个上升沿,是从0V跳变到36V的直流信号。

网友A:
LED是电流驱动,有没问题看驱动电流

网友A:
你是不是开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开路测试?

接了12颗灯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是电流驱动,有没问题看驱动电流

电流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B:
这脉冲的频率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脉冲的频率多大呢

下面是100ms一格,差不多20ms吧,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常的  你这个电源做的 不好   一般都会有保护措施

我测过另一款电源它是没有这么大的正脉冲的,顶多只有一小点负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肯定是正常的。

电流如果“肯定”正常的话,那就灯坏就肯定和驱动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过另一款电源它是没有这么大的正脉冲的,顶多只有一小点负脉冲。

任何电源用AC档测,开瞬间都能测到类似的冲击波形。

网友D:
检查恒流源的反馈。

网友E:
你看回路瞬间是不是开路,如果开路恒流源在瞬间就会有很大的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回路瞬间是不是开路,如果开路恒流源在瞬间就会有很大的电压输出。

回路一直用导线连着的。

网友E:
很有可能是地线上的感性反弹,冲高了。加快速返乡二极管吸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