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更改成其他的波特率

楼主(2016-05-02):
我用笙泉的51单片机做一个小项目(单片机型号是MA803),在通讯的时候,当设备波特率为4800或更低时就不能更改成其他的波特率了

网友A:
设备的波特率也更改过来了?

楼主:
但是更改的上位机提示出错

网友B:
用串口监控软件进行监控

楼主:
波特率为4800再去更改成其他的波特率时,返回的数据只有7个字节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协议

楼主:
标准的modbus协议

网友D:
正常的情况应该返回8个字节

楼主:
对啊,用更低的波特率时返回的数据字节比7个字节更少。

网友E:
这说明上位机提示出错,并不是上位机程序不对,而是下位机

楼主:
我的单片机程序有错

网友F:
应该是当波特率越低时,通讯速率越低,在波特率设置的那部分程序里,延时时间不够,所以导致返回的数据还没全部返回,波特率就更新了

楼主:
但是不管我将波特率更新前的延时时间怎么延长都无济于事。

网友G:
会不会是串口控制寄存器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有专业的modbus协议的文档吗?给我一份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