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定时器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5-02):
就想使用定时器1输出CLOCK,TOUT1接的一个LED灯,这样就可以以不同频率闪烁了。
定时器使用的是内部时钟的8分之一,大概75M吧。
现在我设置*(int *)TIMER_PRD1 = 0x00400000正常闪烁,
设置*(int *)TIMER_PRD1 = 0x00200000也正常,
在设置*(int *)TIMER_PRD1 = 0x001600000就不闪了,
再刷回*(int *)TIMER_PRD1 = 0x00200000也不闪,就一直常亮。

主函数如下
void main()
{

  #define TIMER_CTL1        0x01980000
  #define TIMER_PRD1        0x01980004
  #define TIMER_CNT1        0x01980008
CSL_init();
        EMIFA_config(&Seeddm642ConfigA);
        *(int *)TIMER_CTL1 = 0x00000381;
        *(int *)TIMER_PRD1 = 0x00400000;

}

楼主:
补充一下,刷回0x00200000后,有一定概率过10来秒正常闪烁了,这是为啥呢?

网友A:
重新复位一下电路怎么样

网友A:
是不是电路分频不能这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