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MOS管的接法

楼主(2016-05-02):
为什么MOS管Q6的C53电容串联一个R74电阻而不是跟电阻并联,这样是什么意思啊,我的理解是不接电容就可以吗,还有Q10的MOS管C57也是一样都是漏极接一个电阻在串联电容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是什么用途的线路

网友B:
看样子像引入负反馈,减缓开关速度,减小冲击电流。

网友C:
Q6是PMOS,漏极输出正电压给电风扇,R74接地就短路了

网友C:
这接法是为了消除风扇电机的反向电势

网友D:
这个其实和MOS管没关系的,是因为后面负载为感性,需要一个泄放电路。然而担心二极管开断速度不够,因此多并联一个阻容。楼主可以尝试抓一下带阻容和不带阻容的电压波形,看一下区别

网友E(2016-07-01):
我之前也做过差不多的这个有兴趣一起研究192429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