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仪表放大器典型应用的疑问(INA333、AD8237与LTC2053现象一样)

楼主(2016-05-02):
      最近用到仪表放大器对电桥传感器进行放大,出现很奇怪的问题,也没查到什么原因,刚开始以为芯片质量问题,但是最后申请至少3种芯片搭各自的参考电路都是同一现象,我想肯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希望各位帮忙指点。我的过程:一开始用AD8237,3.3V单电源,REF脚位1.65V,放大倍数10倍或20倍等都试过,如下图:

通电后发现输出的结果放大倍数应该正确,但是正确结果随着时间一直一点一点的增大,1分钟后输出与正确的就差的很多了,如果继续观察,结果会越来越接近电源电压。我认为芯片有问题,换了几个AD8237现象都差不多。
       于是申请了INA333,搭电路后测试发现相同的问题,3.3V单电源,没有那个150欧的电阻,REF是1.65V,放大10倍,见下图:

测试结果都是刚通电二三十秒钟值是正确的,比如:输入两端电压差是0.025V,输出为0.025Vx10+1.65V=1.90V,但是1.90V只能保持20-30秒,然后就不停的漂移增大,直到跟电源电压很接近3伏多点。我切断电源得需要至少十几分钟再上电,开始的几十秒钟输出是正确的1.90V,之后就又会漂移到3点几伏,如果断电一会儿就上电,输出电压会低一点,并马上继续向上漂移。换了LTC2053,也都是仪表放大器,也是这种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传感器电桥怀疑排除,因为我用4个300欧电阻直接搭出电桥,和原来现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希望各位能指出原因。谢谢!

网友A:
很奇怪的现象, 感觉有点象热漂移, 但没有证据表面

楼主(2016-06-22):
中间几种芯片又测过INA333的输出放大10倍时正常了很长时间,其他的芯片都不正常。我认为可以用INA333往下做了,但是一块板子共用了REF的中间电压后(板子上有3片INA333放大3组电桥),通电后3片INA333输出都不对了,把后加的2片INA333焊下来后,以前一直正常的INA333的输出再也没有正常输出了。大家能根据这个现场再给些分析吗?感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某个器件的质量问题,或者焊接问题,浮空了。

楼主:
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我测量的各个脚电压都正确,就是输出不对了。能帮我再想想其他可能性,多谢!

网友A:
就是输出不对, 整个漂移过程,所有的输入都没有任何变化吗?

网友B(2018-11-02):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电桥是温度传感器吗, 会不会通电后的传感器, 自己也发热温度上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