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XDS100V2 可以调试VC5509A吗?

楼主(2016-05-02):
  C2000  Launchpad有个XDS100V2仿真器,手里有块VC5509A的板子,
心想,这样的低成本学DSP就可以开始了!!

谁知道CCS进入调试时总是不成功-----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仿真器是好的,因为换到C2000芯片调试正常。
---------VC5509A芯片是好的,因为原来可以自检。

-------连线,由于launchpad的仿真器没有完全定义TI-JTAG的所有引脚,因此使用了
                TRST
                TDI
                TMS
                TDO
                TCK
因为没有成功,又对照了SPRAB14文档,EMU0/1及TRST均有上(下)拉。

后来又将VC5509A除晶振以外的外围去掉,仍然不能连接(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不敢肯定    板上的JTAG模块和板上的MCU有一个隔离器件   这个有没有去掉
我怀疑两个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敢肯定    板上的JTAG模块和板上的MCU有一个隔离器件   这个有没有去掉
我怀疑两个有冲突   ...

谢谢回复。

板上的 JTAG调试器是单独使用的,即,已把原来的CPU去掉了,走线也全部割断了,将几个信号接了不长的引线引出用于调试。

用它调试自己做的C2000板子可以正常工作。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VC5509A,还没有成功地调试过一次。所以不确定是因为这种XDS100V2不能调试VC5509A还是因为有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板上的 JTAG调试器是单独使用的,即,已把原来的CPU去掉了,走线也全部割断了,将几个信号接 ...

看说明是支持的

网友A:
详细请查看   应该是支持的     看看你的驱动是否正确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100#XDS100v2_Features

楼主:
谢谢你!

看来,我应该从其它地方找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看来,我应该从其它地方找问题了

恩   再找找    解决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用还是可以用的,不支持3.3, 还有就是速度慢的可怕,我用的ccs v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还是可以用的,不支持3.3, 还有就是速度慢的可怕,我用的ccs v4

TI上,有人说是EMU0/1要使用的,是必须的。这个JTAG没有将这两个引脚引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个XDS100V2,即,有EMU0及EMU1的。今天收到了,试了下可以正常调试了,编了个简单的控制LED ...

恩   好  好

网友C(2016-07-18):
可以的,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用过。

我直接使用C2000  Launchpad上的XDS100V2仿真器,是不能用的。不知道楼主怎么做才可以用呢?能不能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直接使用C2000  Launchpad上的XDS100V2仿真器,是不能用的。不知道楼主怎么做才可以用呢?能不能介绍一 ...

我用的不是c2000 LANUCHPAD上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