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识别Z信号

楼主(2016-05-03):
求助,最近使用GCI2000芯片将正余弦信号转换成ABZ信号,转换后的信号在示波器上看挺好的,和专用的ABZ编码器信号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在测试的时候,控制器不能识别Z信号,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
通过示波器观察z信号,我转换的ABZ信号正好是四个脉冲宽度,而专用的ABZ编码器的Z信号宽度略宽于4个脉冲,将近5个脉冲宽度,我现在猜想是不是因为我的脉冲宽度不够啊,又遇到类似问题的吗,你们觉得我的猜想有没有道理啊?

网友A:
1,驱动器能识别专用的编码器吗?
2,如果1可行,现在可以按你说的把Z信号改长一点试试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器能识别专用的编码器吗?
2,如果1可行,现在可以按你说的把Z信号改长一点试试喽 ...

驱动器能够识别专用的ABZ编码器,就是不能识别我用芯片转化的Z信号,我试着把Z信号延长一个脉冲

网友B:
Z信号的那个有效宽度较窄和A/B信号(正交)不同,MCU没有捕获到吧,用沿触发捕获(或直接上CPLD),测试时可以转慢些,再慢些,如果再捕获不到------硬件有问题。

楼主:
Z信号延长

如何设计一个数字电路将Z信号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