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用STM32F407驱动OV7670 做USB摄像头 做过的帮看看

楼主(2016-05-03):
如题想用STM32F407驱动OV7670 做USB摄像头,Windows 免驱插上直接就能用。看了USB协议,使用标准的USB-uvc协议就可以做到正好407还自带usb。
我想问的就是:407到底可不可以这么做,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有做这方面的项目,感觉上407的运算速率不够,所以想请教做过的大神,帮我解释一下做USB摄像头都需要哪些参数,407符不符合。

网友A:
DCMI—OV2640摄像头

网友B:
从几个方面给你分析一下吧。
1.首先是OV7670,输出分辨率有几种,常用的VGA:640*480,QVGA:320*240
因为只能输出彩色,所以2个byte代表一个像素。
所以一帧VGA的图像大小是:640*480*2=614400字节=600kb
一帧QVGA的大小是320*240*2=153600字节=150kb

2.图像是放在STM32F407的SRAM里,所以需要外扩SRAM。

3.与OV7670连接的是DCMI接口,采集速率我之前查过是足够的。这点没关系。

4.F407不使用外部PHY的外,默认是USB FS模式,最大传输速度只有1M/S左右吧,所以用来传输图像太慢了,QVGA一秒也就传几帧。

所以,使用F407驱动7670的方案是非常槽糕的,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实用,图像也差。

网友C:
参考楼上意见,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几个方面给你分析一下吧。
1.首先是OV7670,输出分辨率有几种,常用的VGA:640*480,QVGA:320*240
因为只 ...

十分感谢。

网友B:
满意的话就结贴给分哈~

网友A:
关键还是要H264呀。不然就得加内存了

网友A:
如果要加WIFI,还得有缓存。仔细评估一下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