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的仿真器总是容易出现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6-05-03):
按照网上的**高了很久也没用
我用的是70元的那种黑色外壳JLINK
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在整我

因为只要不是跟踪模式,直接软件烧入,脱离仿真器运行,肯定没有问题

麻烦大虾小虾给推荐一个没这个问题的仿真器

网友A:
是不是板子的问题,一仿真,仿真器就挂了;

仿真器差,最多是丢固件程序;

网友B:
我今天也是这个问题啊,用的在利尔达买的stlink v2,还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C:
STLINK随便找个板子上都有,用stlin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