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阻测量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6-05-03):
这个线性电阻测量电路一直搞不太清楚。。求大神能详细的讲解下这个电路工作的原理么?
反相端的稳压管的作用是要给反向端提供基准电压么,那个可变电阻是做什么用的?测量时假设我就选择50K这个挡位,50K电阻和RX电阻构成反相比例运算电阻不?
都是小白问题,还请大神多一点耐心吧。

网友A:
通过上面的量程电阻产生精密的恒流,恒流流过待测电阻,产生电压,输出而已。精密电压的产生通过TL431 组成的电压发生器。使用前,要对每段都要校正。

网友B:
二极管与电位器组成恒压电路,电位器用来调节输出电压,恒压源加载到不同档位的电阻上构成恒流源,恒流源的电流乘以电阻得输出电压。这个电路比较巧妙,成本也低

网友C:
同意楼上,就是利用恒流源加到待测电阻,产生压降,再用ADC测出这个压降,就可以计算出待测电阻大小。楼主这个电路是用在万用表上的?

网友D:
这是个跟随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