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tm32单片机程序能跑但是烫手。

楼主(2016-05-03):
这是我们公司去年做的无刷电机驱动器用于我们自己的设备,迄今为止使用了100多套至少有十分之一出现了单片机发烫的情况。单片机的程序还能跑但是连接IR2101的IO口有几个(坏的不一样,有的坏这个有的坏那个)输出不正常。

网友A:
检查单片机供电及IO上的电压,单片机都能烫手了,肯定有设计问题。

网友B:
设想一下GND脚没有接触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C:
加个50欧电阻隔离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想一下GND脚没有接触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GND没有接上会造成单片机和IR2101击穿吗?

网友B:
大电流流过IO脚,非常有可能破坏

我不理解的是如果GND接触不上为什么会击穿呢?

网友D:
单片机能发烫?多大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GND没有接上会造成单片机和IR2101击穿吗?

GND、PGND、DGND是怎样连接的?
就单纯对IO口而言,STM32的IO实在很脆弱,击穿后出现类似电源对地几十Ω的情况,表现成芯片发热。

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能发烫?多大的电流?

100个ma

网友E:
本人才疏学浅,LZ这个单点接地和俺理解的单点接地不一样,俺理解的单点接地是各个地统统在EC1负极位置聚合。

网友F:
电流太大了。
电机运转还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才疏学浅,LZ这个单点接地和俺理解的单点接地不一样,俺理解的单点接地是各个地统统在EC1负极位置聚合 ...

哥哥不要嘲笑我了,你觉得出现单片机IO烧毁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太大了。
电机运转还正常吗?

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不正常的因为个别的控制引脚无法输出了。

网友F:
那你有没有尝试着解决呢
把你尝试的解决方法详细得写下来,防止别人的回答是你已经尝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有没有尝试着解决呢

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的测试板跑了很长时间没有出问题。但是车间里装到机器上发现好几个有问题了,可能还有很多没有发现。因为即使坏了电机还是能带动负载,电机功率非常小12V 200ma不到,车间人员很难发现。

网友F:
量下PWM_1,2,3分别对地对3.3V的电阻和压降,和好的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下PWM_1,2,3分别对地对3.3V的电阻和压降,和好的对比一下

坏了的引脚对3.3V电阻30欧姆左右,对GND只有几欧姆

网友F:
坏的都是同一个引脚吗?相对应的2101坏了吗,热吗?
坏的网络有没有碰到其他网络上?

不是同一个,2101没有坏,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静电把IO打坏了。

网友G:
对这些不太了解,谁便猜一下,会不会是控制逻辑问题,死区时间没有控制好,导致单片机IO可能瞬间短路(接入负载后),建议查看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哥不要嘲笑我了,你觉得出现单片机IO烧毁的原因是什么呢?

加个50欧电阻,IO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50欧电阻,IO耐用点。

谢谢

网友F:
用台好的驱动器放到坏的驱动器位置上,看是否会坏,来判断是驱动器本身问题,还是外界(设备)影响的。
上电前也可加示波器三个探头到PWM1,2,3,以记录整个过程,利于分析问题。

网友H:
不要热插拔;
确保GND接线牢固、够粗,最好是多个端子同时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热插拔;
确保GND接线牢固、够粗,最好是多个端子同时接GND

如果GND接触不好会怎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GND接触不好会怎样?

在上电的电容充电的时候,如果GND接触不良,就等于短时间把12V接入在MCU板的GND上面,其他连接的接口h还连接的情况下,类似把STM32的VSS接在12V,其他IO口接地,看那个接口脆弱就把那个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上电的电容充电的时候,如果GND接触不良,就等于短时间把12V接入在MCU板的GND上面,其他连接的接口h还 ...

是不是上电的瞬间,由于IR2101去耦电容的存在MCU板的12V和底板的GND是通着的,这样IR2101的输入端相当于接进-12V的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上电的瞬间,由于IR2101去耦电容的存在MCU板的12V和底板的GND是通着的,这样IR2101的输入端相当于 ...

你的MCU的IO是直接出去的,并且,你的电源是接在驱动板还是接在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MCU的IO是直接出去的,并且,你的电源是接在驱动板还是接在核心板?

MCU板上的供电来自于CAN总线接口上的+12V,并且这个12V还给驱动板上的IR2101供电;驱动电机的电源来自一个独立的开关电源。因为驱动电机的电源电压可能是12V也可能是24V所以用了两套电源。

网友I:
io口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