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不去中断

楼主:
为什么STM32调试时进不去中断,刚进去时还可以运行,一触发外部中断就跳到如图所示位置,弄一天也弄不明白,忘知道的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16-05-03):
能不能看到出错代码?如果不能看到,那就看看有没有非法的存储器访问?是指越界的那种。最好是看看出错代码,那就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B:
是不是.S文件不对;
或者软件哪里设置不对;
网上找个参考例程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到出错代码?如果不能看到,那就看看有没有非法的存储器访问?是指越界的那种。最好是看看出错代码 ...

感谢,问题找到了,我是在RAM中仿真调试,中断向量地址要重新映射,在工程中加上后面二段话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