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VBIAS信号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5-03):
gfgfgfgfgf

楼主:
人少自己顶起来!!!

网友A:
48V直流偏置到传感器?但是上图貌似有些地方不大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直流偏置到传感器?但是上图貌似有些地方不大对呀

是呀!难道是将直流信号转为交流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难道是将直流信号转为交流信号!

那倒不是,有些两线制的传感器需要一个直流偏置信号,相当于为传感器提供电源,这个直流电压不是直接加到传感器上的,而是通过一个电阻或恒流源再到传感器的,传感器两端的电压在被测物理量变化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个交流信号通过一个隔直电容(C10)耦合到后续的放大器中。不过OPA340UA的R5为1M似乎过大了,流到传感器的电流相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