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求民间高手指导。。感激。

楼主(2016-05-03):
图中的RV应该是NTC热敏电阻,只是为了仿真临时换成滑变阻的,,忽略。
问题是:希望有做过的经验的人指导一下电阻R6和R7该选多大的?
设计要求是NTC做测温,,选用的是分压式设计,测温范围0-100度(水温),精度要求1度,就是温度每变化一度都能显示出来,后面接的是AD0832的8位转换,电压精0.02V,,NTC选用的是MF52,,网上都用这个,,我就用吧。。温度对照表阻值是0度阻值27.65,,100度时是0.9841.。最小每度阻值变化为0.02K欧,.就是99度到100 度时的变化。
还有。。。我感觉对ADC理解的不深,就0832 输入电压为0-5V,,输出8位数字量,是把5V的量程分成256份编码,,然后如果是输入电压1.5V到5V。。是将3.5V的量程分成256份从00000000编码,那1.5V对应00000000。还是从0V编码,1.5V 编码为*******1。。(完)

网友A:
这是个放大电路吗?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放大电路吗?求解释

ADC前面接了一个op07放大器着呢,,只不过画了一部分。没画完。

网友B:
NTC热敏电阻能测温吗?买了0603封装,10K/1%的,跟10K电阻分压接MCU的AD,万用表量了分压电压为0,用另外一个NTC传感器

网友B:
另外一个带线的可以测到电压,是不是我应用有问题?高手支招下谢谢

网友C:
几个建议:
1.去掉U5,这太浪费了,完全没有价值;
2.将NTC装到R7位置,R6的值应等于NTC的R25(25℃的阻值),NTC上不要并联任何电阻;
3.ADC的参考电压应与NTC的激励同源;
4.ADC之后通过查表得到温度;
5.不要想着用100度的开水去标定,这很难。

网友D:
NTC和电阻并联的话你算起来很难算.线性上不怎么好
做个恒流源去驱动我觉得计算上可能更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TC和电阻并联的话你算起来很难算.线性上不怎么好
做个恒流源去驱动我觉得计算上可能更方便 ...

NTC以恒流驱动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方案;
NTC的阻值与温度是指数关系,其阻值跨越几个数量级;
采用匹配R25的激励方式可以得到最高的灵敏度,特别是在室温附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TC以恒流驱动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方案;
NTC的阻值与温度是指数关系,其阻值跨越几个数量级;
采用 ...

NTC我一般只用来做恒温,测温上倒是没用过.
我还以为可以像铂电阻一样用.然后做个曲线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以恒流驱动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方案;
NTC的阻值与温度是指数关系,其阻值跨越几个数量级;
采用 ...

大哥啊,,为啥分压电阻选NTC的25度时的阻值精度最高呢?小弟写论文呢,求教清楚讲讲啊,得有点分析过程啊,导师今天问了一下,我不知道啊,。。

网友C:
NTC出厂时就是按25度的阻值分选的。
匹配R25电阻激励,可以获得最高的灵敏度。这个问题你只要写出传递函数就可以看出来了(也许要求徧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