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触摸开关短路炸板

楼主(2016-05-03):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要把接地线拔掉啊

网友B:
人没事就好。

网友C:
这类触摸开关 都是非隔离的 零火线做地
示波器的地一加上
直接 零火线对地 要么跳闸 要么炸板
买个隔离变压器 安全点
示波器的地 就不推荐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要把接地线拔掉啊

这都是不规范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触摸开关 都是非隔离的 零火线做地
示波器的地一加上
直接 零火线对地 要么跳闸 要么炸板

这个后来查了下知道问题是在非隔离的问题上,请问下就是这类的触控开关,我想自己做个信号来远程控制这个开关初步想法是通过ZIGBEE,这类的触控开关信号可以理解为是单纯的给个下降沿改变充放电时间即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后来查了下知道问题是在非隔离的问题上,请问下就是这类的触控开关,我想自己做个信号来远程控制这个 ...

要控制 直接无线输出控制继电器  不用想在触摸信号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控制 直接无线输出控制继电器  不用想在触摸信号上处理

触摸信号上处理是有什么难度吗?因为想直接在买回来的触摸开关上改造,如果控制继电器的话,单片机及单火线取电都要自己做

网友E:
哥们,没事。你的动作我也干过!呵呵,短路啦!

网友F:
没炸示波器就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