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F1的ADC值读不出怎么办?

楼主(2016-05-03):
一开始是这样,想要转两个adc的值成电压值,然后就在watch里发现数值一直为0
然后以为是数据类型的问题就试了一下用和数组同类型的变量,直接读adc_RS[0]
但依然还是读不了,情况如下
实在是懵逼了,难道数据类型转换做的有问题吗?还是不能这么简单的赋值?

网友A:
直接读adc_RS[0]的时候,赋值语句放的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ADC_RS[0]*(3300.0/4095.0);//试下

网友C:
怀疑赋值语句根本没有执行,断点执行试试看看,可能卡在其他哪里了

网友D:
你这么计算数据溢出啦。
修改成这样试试:adc_value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ADC_RS[0]*3300/4096);

网友E:
LZ是定义的局部变量吗?有可能是编译器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