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5-03):
大家好,小弟碰到如下问题,请帮忙解决,先感谢了!
我司是生产CBB电容器的,与一客户合作了近四年了,一直品质稳定,末出现过一次异常。今年春节后客户反馈出加利福尼亚LED灯出现批量炸机,出5K台陆续炸了近600台(客户使用了二个以后),并且 没有停下的来意思。CBB电容,MOS管,艾瓦特的芯片均炸了。我的电容是用在前端,MOS 是后端。这方案是个老方案,功率18W,宽幅电压,调光的,以前出过日本 一直正常使用,首次出加利福尼亚。此批电容我查过,是用高温材料生产的,同时出过三家以上客户,只此一家反馈有问题。请帮忙分析 下,问题会出现在哪里,要从什么方面出手解决。

楼主:
客户使用了2个月以后,陆续出现炸机。但客户的工程认定是CBB电容先坏引起的炸机,对此我也请教过做电源的工程师,给我的答案是电容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你的电容是按标准做的吗?都过标准了吗?是,则不必理会客户怎么说,没用好不关你的事.若是不过标准就检查自已的生产工艺.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司的电容肯定是优于国家标准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客户一口咬定是我电容引起的炸机,并且暂停了付货款。我们做了实验,电容短路只会炸保险管。电容开路对线路不会有大的影响,因为没有这个电容线路是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司的电容肯定是优于国家标准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客户一口咬定是我电容引起的炸机,并且暂 ...

加利福尼亚 工频是60Hz, 看看有无影响

楼主:
感谢兄弟了。是用在一个卖家具的商场里(客户的客户说是120伏电压),并且是斜着安放的,外部散热的空间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了。是用在一个卖家具的商场里(客户的客户说是120伏电压),并且是斜着安放的,外部散热的空间还 ...

客户用的CBB多大耐压的?
想分析故障原因,客户应该提供使用电路图,这样才能寻找.凭空瞎掰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