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用规则组多通道采集的时候,如何确定当前的数据是数据哪一组的

楼主(2016-05-03):
在多通道采集的时候只有所有通道转换完成了才能产生中断 要是在转换期间我想查看其中的任意一个通道该怎么办

网友A:
不是可以设置采样顺序吗?

楼主:
是啊   但是你不知道当前数据寄存器里的值是哪一个通道转换的啊

网友B:
你多通道ADC采集不采用ADC+DMA方式?
那样你关系ADC寄存器值干嘛,直接转换存储到你开辟的缓冲器了

网友C:
楼主,你这问题问的!多看看或者多试验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设置成连续扫描,然后确认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