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载2.4G天线,TI的

楼主(2016-05-03):
各位大神:

如附件的图,我用了TI最好的一款板载2.4G天线 ,但是天线匹配后,实际效果出来并不理想。
我4db发射,从0R前测得2.3db左右。

这么好的天线为什么效果没出来呢?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急急!!

网友A:
看看,天线不多懂,不过我可以帮助你批量烧录!

网友B: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哇,T叔果然

网友C(2016-10-23):
引用 网友B: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感谢分享!

网友D:
天线好不好跟环境有关,TI 的这个参考设计是在他特定的板子大小和匹配的情况下效果,照抄的话,如果主板大小形状变化比较大,天线频率会偏掉,还要再调整

网友E:
我做过同样的 效果不错 估计是你板形 和铺铜 天线出线位置有关 把你整个两层铜皮显示看看

网友F(2020-10-15):
引用 网友B: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您给设计个板载天线

@tyw :好的谢谢
tyw
少累,退休13年,早金盆洗手了,自已啃资料吧

网友G:
你好,我最近业余时间搞了一款2.4Ghz的天线,仿真发现和天线的长度,馈点,敷铜,板厚,板尺寸,还有介电常数有关,芯片输出线要做阻抗匹配网络。现在还在调试中,可以交流

网友H(2024-03-06):
引用 网友B: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因版权问题,本帖附件不提供下载,天线这个资料怎么下载

tyw
去油香收

网友I:
从芯片RF引脚开始,一直到天线馈点之间的走线,捋一捋,也许可以有什么发现。

网友J:
意思是PCB板载天线是按照TI官方的参考设计来的?原理图设计呢?最好把原理图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