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的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6-05-03):
最近做一个BLDC的三相逆变硬件电路,其中一相原理图如下,三极管S8050,上桥臂Pmos IRF4905,下桥臂Nmos IRF2807。R5最后去掉了,R1换成了1K。然后AP输入DSP的PWM波(20khz,50%占空比,0-3.3V)。
三极管的集电极不接mos的栅极时,集电极输出波形如下,是0-24V的

但是集电极接到栅极驱动时,集电极波形就变成了这样:

减小R1的阻值,减小到100Ω的时候,波形没拍,比这个好一些,近似方波,但是幅值大约是16-24V。
请问为什么一接到mos的栅极驱动波形就变成这样了呢?要怎么解决。

网友A:
驱动能力不够,换推挽输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