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ADC采集噪声很大

楼主:
原来有块板子用了一段时间F28335突然变很烫(不知道为啥),然后重新焊了块板子,发现ADC采集的噪声变得很大,采集前的信号噪声非常小,采集到DSP里面发现噪声很大,为什么呢?之前的板子没有这种噪声。而且采集进去的信号还进行中值滤波了。以下两张图是ADC采集到的信号。

网友A(2016-05-04):
建议检查电源相关电路,dsp不会无关发烫的。有很大可能电源相关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好难啊,做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电源相关电路,dsp不会无关发烫的。有很大可能电源相关电路出问题了 ...

电源看波形还挺稳定的,这噪声难道是DSP焊接的时候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看波形还挺稳定的,这噪声难道是DSP焊接的时候坏掉了?

检查下各处焊点、引脚有没有短路或者锡球,dsp没那么容易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各处焊点、引脚有没有短路或者锡球,dsp没那么容易坏掉的

应该没有短路或虚焊吧,要不DSP怎么还能工作额,现在是ADC采集到的信号噪声很大,确切说是幅值小的时候噪声小,幅值大时候噪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各处焊点、引脚有没有短路或者锡球,dsp没那么容易坏掉的

我怀疑是电源供电能力的问题,但是观察电源波形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B:
清理版子?

楼主:
怎么清理?我之前用酒精把焊接时的松香洗掉,结果在引脚的缝隙里残留了好多白色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啥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电源供电能力的问题,但是观察电源波形还是挺稳定的

看那个干扰信号那么有规律,我也怀疑是电源部分的纹波。
你测试电源波形稳定用的什么方法?是用示波器的交流档吗?

也不排除其他器件对adc有影响。
相邻io间有没有短路,可以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一下(如果dsp的封装能露出io引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干扰信号那么有规律,我也怀疑是电源部分的纹波。
你测试电源波形稳定用的什么方法?是用示波器的 ...

用直流档不是可以同时看到交直流的波形吗?IO间测过没短路,但是IO引脚间有些白白的东西,是酒精洗掉电路板上的松香时留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直流档不是可以同时看到交直流的波形吗?IO间测过没短路,但是IO引脚间有些白白的东西,是酒精洗掉电路 ...

直流档测不了纹波,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纹波的测量方法

网友B:
残留松香酒精物  无害?  可热风成透明膜。残留松香酒精物经热风加热融化成透明膜状?
   输入加滤波?重作一个吧  因前一个正常  固件故障几率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残留松香酒精物  无害?  可热风成透明膜。
   输入加滤波?

热风成透明膜什么意思?输入加滤波了,上一块电路没有这种问题,现在同样的PCB焊接出来就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档测不了纹波,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纹波的测量方法

电源测试过了,电源是稳定的,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元件虚焊了,导致DSP的3.3V供电时有时无,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把DSP损坏导致ADC采样噪声大?下图是我ADC输入1.9V时的采样结果,最大幅值确实是1.9V,但是却不是恒定的,很耐人寻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测试过了,电源是稳定的,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元件虚焊了,导致DSP的3.3V供电时有时无,不知道这样子 ...

有条件的话换个f28335,或者换个板子。
就知道是不是ic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f28335,或者换个板子。
就知道是不是ic损坏了

取DSP时把一些DSP的焊盘也弄下来了。。。但是那些焊盘是悬空的,这块PCB还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DSP时把一些DSP的焊盘也弄下来了。。。但是那些焊盘是悬空的,这块PCB还可以用吗? ...

^^^^
应该能用

网友C:
用数字滤波吧

网友C:
前端设计滤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端设计滤波器吧

现在不是讨论滤波问题。。。我前后端都有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f28335,或者换个板子。
就知道是不是ic损坏了

换了个DSP还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DSP还是同样的现象。。。

看来dsp没坏,不是dsp的问题。
还得从其他部分找原因

网友D:
你这是噪声么

网友D:
比信号都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dsp没坏,不是dsp的问题。
还得从其他部分找原因

我只用到了ADC的通道0,然后把其他通道都接地,结果对前八个通道进行采样的时候,通道0、1、2的采样结果是一样的,通道3、4、5、6、7的采样结果接近于零,为什么通道1、2的采样结果不是零呢?我采样的数据是存储到外扩存储器中,照这样看DSP好像又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信号都标准了。

信号是光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dsp没坏,不是dsp的问题。
还得从其他部分找原因

测试外扩存储器的时候发现,有些地址写入数据是正确的,有些地址写入数据时有一位会出错,是否是因为外扩存储器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外扩存储器的时候发现,有些地址写入数据是正确的,有些地址写入数据时有一位会出错,是否是因为外扩 ...

什么型号的外部扩展存储器?
一般集成ic没那么容易坏的,先查查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外部扩展存储器?
一般集成ic没那么容易坏的,先查查时序吧

IS61LV6416L,怎么查时序

网友E:
是不是电源的纹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源的纹波啊

电源很稳定

网友F:
前端加上滤波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端加上滤波处理的

滤过了,dsp的ADC采集引脚观察到的信号波形是非常光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