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Lemaker guitar】【1】开箱+Linux烧录+串口登录

楼主:
主要是完成了Ubuntu的烧录,由于手边没有网线,也没有网络,所以尝试了使用Putty进行串口登录,期间遇到一些问题,分享一点过程中的小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开箱
黑色板子,庄重的感觉,质量也很赞(据说黑色的比蓝色的好些,蓝色的比绿色好些)!

包装里面衬了泡沫,很精致的感觉!

为了方便放置,安装了几个铜柱,板子位置和孔的大小设计的非常合理,3mm

2、Linux烧录
没有使用SD卡,直接烧在了EMMC里面,原装有安卓系统,准备烧写Ubuntu,下载了IH烧写工具和系统镜像文件,具体参考官方指导:

http://wiki.lemaker.org/LeMaker_Guitar:Quick_Start/zh-hans#.E5.AE.89.E8.A3.85.E7.B3.BB.E7.BB.9F.E9.95.9C.E5.83.8F.E5.88.B0EMMC_NAND_Flash
首先安装IH到PC,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IH,并加载已经下载到并解压的系统镜像文件

接下来的步骤和官方说明有点不同,不知道为什么,
官方说明里说烧写时USB只用于通信,需要供电,但是我在外接电源情况下无法进入ADFU模式,
首先在断电情况下,按住核心板ADFU键->连接Guitar到PC->等待……,就可以看到IH界面上显示“1个ADFU设备”
此时就可以烧录了,过程中没有截图,烧录成功后:

3、开发板认识
通过官方资料,了解到核心板性能:

扩展板是自带WiFi模块的,开始还准备找个WiFi驱动,接到USB口呢,这点比树莓派好!

各主要模块:

整体来说,接口和外设非常全面的,能够满足多数玩家需求。
4、登录系统
手边没有路由器也没有网线,没办法,只能尝试下串口登录了,没想到很容易就成功了!下面是详细过程

首先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线,这里我试用nucleo,模拟串口是com14,可以从设备管理器看到

使用3条杜邦线,分别将NUCLEO的 TX,RX,GND连接到Guitar的RX,TX,GND,如图:

然后下载putty,非常小巧的一款工具
免安装的版本,直接启动后按如下设置配置:

点击“Open”,弹出黑色窗口后,按键盘上“Enter”键,出现登录界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都是lemaker,注意密码输入时是不显示的,不要误以为没输入进去

成功登录后显示如下信息:

查看目录下文件:

以上,本次愉快的体验就到这里,有疑问的小伙伴请跟帖讨论,感谢lemaker和21ic支持!

网友A(2016-05-07):
黑色的好看但是看不清走线
推荐使用Lemuntu,毕竟是官方主力更新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好看但是看不清走线
推荐使用Lemuntu,毕竟是官方主力更新的系统 ...

多谢提醒,我用的也是lemaker链接的系统,就是“Ubuntu_Mate_For_Guitar_EMMC_v1601”,不知道这个多大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用的也是lemaker链接的系统,就是“Ubuntu_Mate_For_Guitar_EMMC_v1601”,不知道这个多大区 ...

www.lemaker.org/cn/product-guitar-resource.html
Lemuntu基于Debian,是官方主力更新的系统。最新版2016-04-26发布。
mate 2016-01-20发布,内核、补丁什么的都没跟上。
主力更新的意思懂的吧具体的去看英文论坛的发行注记。更新内容还是挺多的。
PS:ArchLinux版没有安装桌面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lemaker.org/cn/product-guitar-resource.html
Lemuntu基于Debian,是官方主力更新 ...

明白了,回头换这个,非常感谢!

楼主(2018-06-22):
注意一点:上电后一段时间(大约半分钟)后,才可以成功通过串口登录到系统,putty终端才会有登录用户名提示

网友B:
感谢分享,这种板卡在哪里可以买到?我也想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这种板卡在哪里可以买到?我也想玩下。

官网或者淘宝都有的,搜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或者淘宝都有的,搜一下就看到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