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为什么没有M451?

楼主(2016-05-03):
大神给看看,为什么没有M451?谢谢

网友A:
赶紧升级到最新的keil插件吧. 当然对应的固件程序也会升级

楼主:
我的不显示器件ID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什么器件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装个pack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pack包就好了。

谢谢!我在KEIL官网找到了,可是不能下载呀!

网友B:
你换个浏览器试试,我以前下载过,肯定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C:
新塘官网也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显示器件ID是怎么回事呢?

你的电脑插上Nulink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显示器件ID是怎么回事呢?

去官网安装Nu-Link驱动就好了
http://www.nuvoton.com.cn/hq/pro ... %2f&pageIndex=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安装Nu-Link驱动就好了
http://www.nuvoton.com.cn/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4-mc ...

正解

网友F:
版本太低了吧,去官网下载一个包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貌似得用最新版本的keil 5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