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7v升压35v 3A电路可以吗

楼主(2016-05-03):
(无正文)

网友A:
就你这基础,还是买现成的吧,有电路你都弄不出好

网友B:
3.7V得有40A以上的电流哦

网友C:
3.7V的电流太大,还是不要了吧

网友D:
同楼上的,估计楼主想做的是锂电池升压吧,你前端无法提供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E:
理论上可以,现实中不行。

网友F:
这么做很不合算的,35V/3A=105W,3.7V端的损耗很大,效率很低,一般电路都吃不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