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Verilog实现勾股定理

楼主(2016-05-03):
题目:完成这个公式的实现:x=max(|a|,|b|),y=min(|a|,|b|);                                             max[(1-1/8)x,+y/2,x]=D;
关键是必须只用三个flip-flop,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公式跟勾股定理有关系么?
max[(1-1/8)x,+y/2,x]=D;确定这个公式的逗号没有标错么?

网友A:
绝对值比较符号位,大小用减法然后比较符号位。
分数运算用移位。

网友B(2016-06-12):
那个公式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