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解电容 使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04):
业余级,可以,一会儿半会儿,坏不了。

网友B:
电解不行的
无极性的 可以考虑

网友C:
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D(点评):
意义还是有的,薄膜电容体积做不了那么小,需要小体积的大容量无极大多就这样用.

网友D:
可以,这本身就是无极电解电容的实现原理.
实际中也有这样用的,用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喇叭保护电路.
如果怕其中间电极积存电荷太多电压太高,可将中间连起的两个脚接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到电源/地以形成一个正常电压来保证电容的耐压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本身就是无极电解电容的实现原理.
实际中也有这样用的,用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喇叭保护电路.
如果怕其中 ...

THX,  正基于容量考虑啊,不可能买MLCC,那么贵。。。

网友E:
这种用法还是比较常见的,
为什么几个人都说不行?

网友A:
背靠背电解应用,老黄历上说“可以”,主要勉强用于早期家电产品中交流或不定向较低电压场合。现在已有无极性(NP)标准铝电解产品供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法还是比较常见的,
为什么几个人都说不行?

Lgz2006其实已经说过“业余级,可以,一会儿半会儿,坏不了。”
但短时间不会损坏,不保证长时间不出问题,尤其是电压较高时。
所谓“阻容降压”电路中,有这么用“背靠背”电解电容的么?

网友G(点评):
在高可靠性产品,不用为佳。

网友G:
工业产品上还是不用为好。

楼主:
无极性(NP)标准铝电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gz2006其实已经说过“业余级,可以,一会儿半会儿,坏不了。”
但短时间不会损坏,不保证长时间不出问题 ...

铝电解电容的原理上就像是一个矿石二极管,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所以不能反接,反接等于导通,正接的时候电荷不能流过绝缘层才能表现为电容.
这样的接法根据电流方向来看,其实只有一个电容在工作.
但这个用法不能过大电流,电容的导通电阻不小,发热很大,电容会烧掉的.

关键还是得看环境.
这个用法大多只用在小信号耦合,铝电解电容小电流反向没那么容易坏.
当然你用这个做滤波那就不行了.铝电容会发热失效.
好像钽电容不能这样用,反接会直接短路.
用无极性铝电解电容也是一个解决方法,只是这个电容不怎么好买(起码我这本地就是这样,根本没什么人进回来卖).无极性铝电解电容里面就是做了两个氧化铝层.

网友A:
电工不一定非要详细知道各种铝电解结构,但一定要熟知铝电解应用规范。其中最普通很重要一条就是:普通品不能用于交流或极性不确定场合,甚至过分低于额定电压也会影响寿命。
专业电工有一大忌,尽力避免个人主观评估风险而置规范于不顾!

唔!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铝电解电容的原理上就像是一个矿石二极管,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所以不能反接,反接等于导通,正接的时候电 ...

“铝电解电容的原理上就像是一个矿石二极管,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
错。
铝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阳极铝箔表面的一层很薄的氧化铝,阴极是电解液。铝电解电容反接时,阳极表面的氧化铝薄膜会溶解变薄甚至完全消失从而失效。这层氧化铝完全溶解掉需要一定时间,反向电流越大溶解越快,失效也越快。在这层氧化铝溶解掉之前,该氧化铝层仍是绝缘的,具有电容的特性,而非PN结一样几乎立即导通。
我们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解电容,经常正接一下反接一下,电解电容并不会损坏,正是这个道理。但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反接到电解电容上,可以观察到电解电容的反向漏电流越来越大(需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乃至数小时才能够看到),这正是氧化铝薄膜逐渐溶解变薄的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铝电解电容的原理上就像是一个矿石二极管,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所以不能反接,反接等于导通,正接的时候电 ...

普通铝电解电容出厂后经长时间放置(时间以年计),其氧化铝薄膜也会逐渐溶解变薄,这会使得电容耐压降低,漏电流增加。
所以,经长时间放置的电解电容,尤其是高耐压电解电容,使用之前最好先施加额定电压的一半左右,经过一段时间,铝电解电容的氧化铝薄膜会“修复”。如果施加半压(或者任何较低电压)时串联一块电流表,可以观察到漏电流逐渐降低,这说明电解电容正在“修复”。

网友H:
等效于蓄电池反级性串联工作  ?

网友A:
不要随便等效,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铝电解电容的原理上就像是一个矿石二极管,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
错。
铝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阳极铝 ...

那按你的这个理论你分析一下无极性铝电解电容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D:
说到这个我又想到前几年的一个问题:
在没有高级仪表(例如LCR电桥)的特殊情况下,即假设你现在在一个很荒凉的山村里面做设备检测,周边只能提供相当的电阻电容和工频变压器,电动机,指针万用表一类的东西,身上只有一个普通的万用表,没有电容功能。设备上有数个容量为47万微法(或更大)的电解电容,你如何测量这些电容的好坏。
以上是假设。
我当时问那些老师傅的问题是:你们当年在老毛时代如何检测超大电解电容的好坏,有没有LCR之类的东西,做充放电的话时间是否很长,检测是否很慢。
他们的回答十分出乎我的预料,没有LCR,检测很快,仪表也就一个万用表,方法相当XX。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敢当。这个理论绝对不能说是我的理论。
无极性铝电解电容构造大致上是两条经过赋形的阳极铝箔,中间夹 ...

就我所得到的资料来看,电解电容就是按我上面说的那样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是一定的,不是完全的。
两条经过赋形的阳极铝箔封装在一个壳体里面还是两个壳体里面然后用导体连接起来具体的使用区别有多大我没有测试结果。
LZ说了他的用途是交流耦合,但没说耦合电压和电流,我直接说可以使用也可以说是有一定错误的。
具体按他的耦合标准能不能用,只能看他的使用场合来分析了。

而且我也给他补充了一点,如果怕中间电极积存电荷太多电压太高,可将中间连起的两个脚接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到电源/地以形成一个正常电压来保证电容的耐压安全.
这个做法很少用,但是在做交流耦合的情况下会安全很多,我只在一个很高级的机子里面见过有这样的接法,那时候我还和某人讨论了一阵子

上面的+和-不一定是电源,可以是一个高电位和低电位.
在这个接法下电容是不会出现反压情况的,但电路的技巧应该在电阻和电容的取值.如何不影响耦合的频率和保证电容的充电是个关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我所得到的资料来看,电解电容就是按我上面说的那样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是一定的,不是完全的。
两条 ...

“就我所得到的资料来看,电解电容就是按我上面说的那样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
说单向导电性没错。过去(上世纪40年代前后)有一种电解整流器,构造为一片铝片和一片铁片,放在玻璃罐中,并注入小苏打溶液,即可起整流作用。但这种整流器耐压低(十几伏),反向电流较大,内阻大,故发热很厉害,只有业余价值。
但这种电解整流器,单向导电靠的是化学作用(液态),而不是晶体二极管或者矿石检波器那样的PN结(固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我所得到的资料来看,电解电容就是按我上面说的那样具有一定的单向导电性,是一定的,不是完全的。
两条 ...

接一支较大电阻到高电位或者低电位,是个好办法,只稍微降低一点点后级的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