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保护环怎么接?

楼主(2016-05-03):
左侧电路的保护环接到负端,反相输入端满足等电位低阻抗,右侧保护环怎么接?有的说接地,接地是低阻抗,但是不等电位啊
接地在右侧电路行不行得通?另外,运放是双电源,我觉得接地不靠谱,但是接哪里呢……

网友A:
应该接负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接负输入端。

可是负输入端输入阻抗也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负输入端输入阻抗也很大……

注意其输出同样是接在了负输入端上,构成了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其输出同样是接在了负输入端上,构成了跟随器。

明白了,书上的写忘光了都

网友B:
接到同样电位但是低阻输出的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