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推荐一款能独立产生pwm波的芯片

楼主(2016-05-04):
最好是这种情况,单片机向该芯片写入一些数据,控制该芯片能够产生6路以上pwm波。产生的每一路pwm波周期可以不同,占空比可以不同。(工作周期在1Hz~500Hz之间,用途是来控制一种LED灯。由于体积存在限制,不可以外扩单片机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另外一款单片机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6路完全独立的 PWM , 如果 PWM 的频率比较高, 那么这些信号需要6个定时器结构, 我看找个强劲些的MCU 实现吧, 如果频率不高或者调节精度不高, 直接软件实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另外一款单片机来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体积有限制呢。不可以外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体积有限制呢。不可以外扩了。

既然体积存在限制,那你怎么加你需要的这个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体积存在限制,那你怎么加你需要的这个芯片呢?

加个芯片的空间还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个芯片的空间还是有的。

那一个单片机,空间也足够了。

网友C:
可以通过硬件或者软件做分频处理,可以产生多个不同频率的PWM波形,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给推荐个能满足要求的单片机吧,要带无线接受数据功能,能产生6路pwm波(周期可调,占空比可变),单 ...

Microchip\silabs\TI\Freescale\Nordic等公司都有。带6路PWM的也有,去选型手册看看就好了。

网友D:
CPLD轻松搞定

网友E:
CPLD/FPGA 100路都没问题啊

网友F:
控制LED分辨率要求应该不高吧?这么低频率直接用你的MCU加软件实现吧

网友G:
体积没关系吧  单片机都有八条腿的

网友G:
外扩一个产生脉冲芯片跟外扩一个单片机一回事了  直接选个合适单片机一个片子解决最好

网友G:
无线估计是315最简单那种吧只要有中断就行  主要500hz分辨率多少。。。1m频率可以分辨2k

网友A:
对大小有要求了,CPLD引脚和封装,还有走线,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给推荐个能满足要求的单片机吧,要带无线接受数据功能,能产生6路pwm波(周期可调,占空比可变),单 ...

无线接收数据,这个无线是要求什么呢,2.4G,433还是红外,还是蓝牙。按照你的想法,直接用IO驱动就可以。这个MCU的作用,就是用来充当PWM芯片的。可以考虑控制的那款单片机上带无线功能。

网友H:
STM32会不会贵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接收数据,这个无线是要求什么呢,2.4G,433还是红外,还是蓝牙。按照你的想法,直接用IO驱动就可以 ...

想找的就是类似PCA9685这种,写入数据后直接能产生pwm。但这个的缺点是每一路的周期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体积没关系吧  单片机都有八条腿的

体积有要求。要求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路完全独立的 PWM , 如果 PWM 的频率比较高, 那么这些信号需要6个定时器结构, 我看找个强劲些的MCU 实现吧 ...

谢谢,现在正在考虑强劲些的mcu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体积有要求。要求很小。

6路PWM的芯片怎么也得10条腿吧,单片机最少都有六条腿的。
所以体积跟芯片是不是单片机没关系   然并卵的是你这方案不管芯片是不是单片机都要2个片子  怎么都占地方
M0肯定有20腿的,价格肯定2块的有,一个M0足够干完所有事。    8位机肯定也有低腿数高频率的。

网友I:
TL494,SG3524,UC3842是不是都是硬件PWM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TL494,SG3524,UC3842是不是都是硬件PWM的芯片啊

应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6路PWM的芯片怎么也得10条腿吧,单片机最少都有六条腿的。
所以体积跟芯片是不是单片机没关系   然并卵的 ...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J:
这个就用单片机来实现的吧,若单独采用模拟电路实现的话比较复杂的。

网友K:
不能用单片机产生PWM吗